一明基显示器开机几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2-01-11):
接来一台明基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几分钟后黑屏,心想是高压坏了,就改了个高压,故障依旧。于是我同事拔掉了按键板,开机半个小时依然正常了,我晕,原来就是开关键漏电了,然后就换了个按键。开了几个小时都不黑屏呀。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明基的19寸,灯管问题也比较多,灯管打火也会出现黑屏或者屏闪

网友:
BENQ的按键板是爱漏电然后黑屏或者闪屏。

网友:
这就是经验!我学到了

网友:
这种现象经常见的,07年左右的BENQ和AOC的很多机器容易出这个问题,换掉按键就好了!

网友:
先查出问题再修,要不费时间。多动脑少动手。

网友:
我修过一个acer1716l也是开关按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