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搞了几台迅驰的机子,开机后诊断卡跑0,指示灯全亮,电流一般跑到0.3几。0.4几就不动了,cpu供电正常,南桥没有复位产生,请问,南桥要产生复位除了供电正常,cup核心供电发出pg信号,时钟外,还需要哪些条件?
cpu
cpu供电

网友:
看时序,今天搞好一台开机电流偏小,南桥无复位,换EC好了,是无意中量到EC_BL_PWM对地短路了

网友:
EC_CLK_EN PM_PWROK 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