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时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故障原因

楼主(2012-01-11):
朋友一块冠铭865GV主板,故障现象:插上电源供电,电源风扇就自己转起来,几秒钟后停,短接开机PW针不能开机。拔下电源线后,重复以上过程。测试这块主板时没有接CPU散热片和风扇等,电源风扇自转的那几秒钟内触摸CPU有温度慢慢上来。插上电源线待机下量PW的两针,有电压3点几伏(我的万用表不是太准)。看到很多朋友关于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的贴子,不能肯定是哪儿的故障。12口4P线我也拔下来,进行开机仍是电源自动保护(首先确定电源是好的,我换了能用的电源测试的)。因为时间短南北桥温升摸不出来,供电上下场管的情况因为刚学不是能判断清楚,请给位懂的朋友给个思路。我只是想练练手,谢谢各位!是从开机风扇自转来分析故障,还是插电源后风扇不转,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停,这两个故障点应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很明显保护了 看绿线的电压 低电平电源保护了 高电 主板保护

网友:
上面打错了一个地方,就是12V 4PIN线接口。

网友:
先修开机保护,对各供电打阻吧,应该有电源短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板子有短路的情况,你查查吧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主板短路,保护了,介意楼主找个好的电源或者好的板子交换法,判断哪个问题

网友:
865的P4口不一定是独立供电的,你测一下P4 12V和20针12V相连不,打阻值3.3 V 5V 12V ,看有没有短路的,5V短 你查一下USB插口有没有短,12V短主查CPU供电!

网友:
拔掉12V看看,还保护不?如果不保护的话,证明12V短路!可能有场管烧拉

网友:
短路了,慢慢查一下吧

网友:
先测短路,把保护去掉,在去找不开机因素。8个条件

网友:
  插个诊断卡 看供电的指示灯 是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给的意见,我会按这个去试一下,虽然现在还有点困难,相信在各位的帮助下,我会有进步的。迅维的朋友真是热心肠。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问题基本判定,我将865GV的CPU底坐虚焊部分进行补焊,电源风扇不自动转了,短接PSW针还是不能开机,短接电源接口绿黑线强制开机,屏幕能显示了,这种故障我个人分析应是开机芯片W83627THG有问题,准备取下来后重新换一个。

网友:
问题基本判定,我将865GV的CPU478针底座虚焊部分进行补焊,电源风扇不自动转了,短接PSW针还是不能开机,短接电源接口绿黑线强制开机,屏幕能显示了,这种故障我个人分析应是开机芯片W83627THG有问题,准备取下来后重新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