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ssis intruded半解

楼主(2012-01-11):
前天,一客户抬来一主机叫我搞搞,我一看是某品牌机主板爆了N多电容,心想这好搞,二话不说拆板上铬铁
电容钱不好赚啊,有些电容N难拆装,弄了三四十分钟,数了下15个出头的。试机,C1,正常跑猪,OK,上机箱,一阵忙碌,晕,不跑猪了,倒,开箱拿板出来测又正常,再装再不跑猪,如此几次,大冷天的,汗出来了。几次后裸板也不跑猪了,吐血!,后来发现,CPU坐子出问题了,妈的,15个电容白忙活了,于是电话客户换板,主角出现了,换了我这边的华硕了板,开机正常,就卡在chassis intruded这里死了,奶奶地,咋赚几个钱这么难呢,再换了另一块865主板,死都装不了系统,搞了大半天,扔一边不理了。第二天,也就是昨天,仔细查查,发现客户2条256内存,坏了一条,硬盘有坏道,搞了一阵没搞好,于是电话客户说换硬盘,然后客户直接不修,说昨天还坏主板今天怎么坏硬盘坏内存,明天那要坏什么???
恼火喔!
今天也恼火,没啥生意,于是看一下能不能解决这个chassis intruded,了华硕,搞什么个性啊,chassis intruded通俗的说就是被人拆了机箱,非处了。非处就非处呗,我天天拆这么多机箱也没个什么的,偏偏华硕了人出头搞事。不管了,找了个点位图,照着线路画了个电路图

自己揣摸了一下这个chassis的原理
是这样的,当使用chassis功能的时候,跳线帽不插Gnd跟chassis针脚,Q33G级电压由BAT电压通过R457提供,使Q33导通,IO的76pin接地,IO侦得chassis信号起作用
当不使用chassis时,短接Gnd跟chassis针脚,Q33G级接地,Q33不导通,IO的76pin为高电平,意味着不使用chassis

这下好了,原理有了,实测BAT电压3。3V正常,但不管接不接跳帽,Q33 D,G二极均为低电平,于是拆掉Q33,发现G级电压上升至1。6V,D级电压升至3。3V,显然,Q33挂了,随便在料板上拆了下一样体积的上去,晕,DG两极电压又变0了,火大,这下先测一下料板上的三极管,原来是个N狗道场管,马上换个一样的上去,好,这下测得G电压1。6V,D电压0V,好,因为我没接跳帽,故场管导通,D电压是0V,接上跳帽,G变0V,D级电压变成3。3V,心想这下有戏了吧,马上亮机看,果然,那该死的chassis intruded不见了,直接进系统,哈哈,这板搞定

不过还有一个不理解的问题就是:IO的76脚,不管Q33导不导通都是3。3V,按理说是要变0V的,除非76脚通过哪个电阻到Q33的D级,但看点位图是直连的,这就搞不懂了

呵呵,表述不好,看得懂的就收着,以后备用

网友:
看完这贴之后我晕了。。。。

网友:
楼主你能大简的描述下

网友:
我的头有点晕。楼主有才,能修好机器,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