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了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1-11):
      今天没什么生意,把前一个月维修一台显示器的经过与大家分享。接一台显示器,不亮机,拆开一看吓我一大跳,一会跑出一个小强,又一会儿跑出一个小强来,哟不对头,成小强基地了,快拿到门外,用户见了说我去买瓶雷达吧,好呀。看样子今天还修不了呢,杀小强,我与客户杀死了好几十只小强。后来把电源板,驱动板放到房子外晒太阳了。过了4个小时后,我看看,没小强了,测一下12V,5V也正常,测了一下高压板的上EN 电压只有0R7V,打了下对地值也正常。想了一下,能不能从驱动板借了一个3R3V电压过来,通电看了一下,好了。能正常亮机,也能正常开关机。后来也没找一下是那个原件的问题。好了就交差了,用户也急想拿回去用。

网友:
没找到哪个元件问题   发贴还有意义吗

网友:
这样会出现关不了背光的情况吧,没试过能不能关背光?

网友A:
能用就好,不过就是调不了亮度

网友:
修好了就好,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晒个太阳晒了4个小时呵呵  楼主

网友:
向你学习,高压板的上EN 电压只有0R7V,这个什么什么作用的电压几V的啊?

网友B:
你这个真是瞎搞,乱借3.3V,驱动板就失去了对灯管的所有控制权,只要打开显示器灯管就长亮,严重影响观看体验,也损害了维修业的声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真是瞎搞,乱借3.3V,驱动板就失去了对灯管的所有控制权,只要打开显示器灯管就长亮,严重影响观看体 ...

我这台显示器没有你所说情况(只要打开显示器灯管就长亮),我就在EN旁边取了一个DM信号上电压,按开关也能正常。按你这么说用户跟定是不满意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好,不过就是调不了亮度

亮度也没试,能开关就行了,现在用亮度调功能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显示器没有你所说情况(只要打开显示器灯管就长亮),我就在EN旁边取了一个DM信号上电压,按开关也 ...

DM信号也是开机就有吧,那灯管和屏幕是同时亮吗?

网友D:
不要过几天又拿来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过几天又拿来翻修

给他保一个月,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呵呵,过保了。

网友:
楼主这贴快速  又高效  支持、。

网友E:
不敢这样做 今天借了个电压  结果烧了一块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敢这样做 今天借了个电压  结果烧了一块驱动板

驱动板电压一般是3R3V,1R8V,

网友:
哈哈小强绝缘了啊

网友:
额   我就是奇怪为什么不是插电灯管就亮捏    借的哪里的电压

网友:
问下大家怎么收费啊   有标准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