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显示器维修过程

楼主(2012-01-11):
一台2011年6月出厂三星E1920的显示器,电源管理芯片为ICE2QR0665,内部集成MOS开关管,有时能开机,有时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也灭掉,并非常见的高压或灯管问题.拆机发现电源有时输出正常,有时只有1V左右,查ICE2QR0665的PDF ,得知7脚供电,4-5脚为高压输入脚,量电压306V正常,7脚电压正常是为15V左右,不正常时从21~5V之间跳变.测外围无件二极体值,发现都正常,但反复测7脚电压就是跳变,手上没有ICE2QR0665,因此开始拆7脚外围元件,再测电压是否正常,拆到一个稳压二极管后,发现电压正常了,上面丝印为IN4756A,查PDF 为47V稳压二极管,此脚电压最高也没有这么高,从变压器供电回路的整流二极管有一个,因此决定不上此二极管,测电压输出正常,装机显示测试2小时无问题,问题修复,总节:二极管IN4756A性能不良,光测二极体值无法完整确定它的问题.

我修过一个E1920,也是这个二极管坏,但PWM芯片用的是LD7575,看来是通病了
基本上IC供电回路上都没稳压管 一般都是整流滤波加个限流电阻。
2级管很难用万用表测量好坏,这招不错
思路不错

网友:
很好,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很细心的分析,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篇文章里的案例很经典,但讲的不详细,像我这样半桶水,听的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
楼上太对了              讲详细点晒     新手不易懂啊

网友:
还没有过保的机器也修  以后的LED显示器不知道有现在的LCD显示器好修不

网友:
刚出厂半年,,为什么不去维修站,,

网友(点评):
同意,这样的显示器还是去维修站的好,万一保修期内再出问题,客户该找你要钱了。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有猫腻哈哈

网友:
这种机器以后维修有经验了!

网友:
这种零件不良的,最不好修。

网友:
请问下楼主二极管怎么看稳压值啊,再不上网查的情况下

网友:
用二极管档在路检测不出来吗?或拆下来量也行。量电压时发现的,厉害,也不怕电着。

网友:
嗯·有些就是这样··电压不停跳变的有的要把你搞到吐血

网友:
一般稳压管只能上网查PDF才知道参数的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个也是这问题,也是这个稳压管有问题,测组织正常,加电是8V,升不起电来,最后换他好了。

网友:
二极管性能不良 确实不好判断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深厚啊

网友:
值得学习思路可以

网友:
好经验,好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2012-02-26):
今天也修好一台。主电源IC烧成六个脚,保险,稳压二极管IN4756A。0.47电阻都坏。。好不容易才在两新板找到修好。可惜客户说换这几个东西也就几块钱,根本看不起维修这一技术!

网友:
那个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的吧 ,还是不要只用一个,补上那个拆掉的比较保险。

网友:
这样还是没用啊,是不是ICE2QR0665出问题了 ,那种可以代换啊

网友:
目前为止还没有拆过led的耶

网友:
是一个罕见案例   呵呵  学习中

网友:
前一段时间修过一个E1920N,不加电,拆机检查里面元件正常,次级无输出,查的芯片7脚只有9V左右,和印象中
电压差别较大。于是拆掉试机正常。最后装了一个22V的稳压管后正常。稳压管的软故障万用表有时测不出来。毕竟万用表的电压太低了,无法模拟电路实际工作时的状态。就像300V的大电容,万用表测时正常,一装上就烧保保险。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摁..不是太懂.一个小二极管会引起这样的毛病.哎

网友:
换掉电源管理芯片,点亮了显示器,结果不到5分钟,芯片烧了,整流桥也坏掉了,郁闷啊

网友:
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
这不是在保的吗,为什么不让客户去找经销商呢?修过了之后,没有质保了。万一在质保期内出现了屏的问题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