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东芝 2.5寸 80G串口硬盘检测维修

楼主(2012-01-11):
因为插错线,将电源弄反,导致硬盘不工作,拆开检测维修
硬盘型号及各种参数

背面

硬盘主板

供电部位特写

芯片

全家福

经测量得知供电部分的保险开路(白色方形),短路后测试,硬盘恢复正常。暂时没有找到可更换的保险,只有这样用着了先!
硬盘供电部分都有此类保险,出现电源接反时可以这样尝试,毕竟资料重要……
谢谢观赏!

网友:
我有一次没拨电,用螺丝刀清理内存槽,硬盘冒烟,烧一个供电管,从旧硬盘上拆下换上也用了好久

网友(点评):
楼主 你真狠~~主板电源没有烧 对的起你了

网友:
修好就行了,我上次个硬盘也是供电的坏了,换上去还是不行最后搞不了换硬盘了

网友A:
神奇,串口供电反插怎么插得进去的?大4P供电的还有可能

网友B:
哪个白色方型的是供电保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串口供电反插怎么插得进去的?大4P供电的还有可能

没什么赏赐个也查国依次还好发现的早没是

网友:
只烧一个保险???后面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写的有点不明白,不知道怎么短路,就能好了

网友:
这是一个不能再小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哦 我见过那电源插反造成驱动IC烧穿前端放大器击穿的 无赖报废处理

网友:
顶LZ啊,不知道这累的维修收费是多少啊?

网友:
不会吧电源也会插反

网友:
算你幸运硬盘保护了不然又损失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白色方型的是供电保险呀?

不一定每个硬盘都一样他说的哪个白色的应该是那种只有几十毫欧的那种,着帖子转正太牵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每个硬盘都一样他说的哪个白色的应该是那种只有几十毫欧的那种,着帖子转正太牵强啦。

哦,学习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