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解电容更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11):
维修时铝电解电容的问题是出奇的高,比如下图中标示的电容,比如是3V5V的滤波电容,更换同样容量和稳压值的电容后,一插电源就听见电容有声音,而且没有3V5V,感觉是电容没焊好,又加焊一边还是这样,大家看一下下面图中的电解电容,是不是就是把正负极的焊在焊盘上就OK了,我就是把正负极焊在焊盘上了,就是电容焊的不是很平整,我以为是电容的问题,就又换了一个,还是又声音,最后让别人焊了一个就好了,当时我也没问,于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究竟是差在哪里呢

网友:
你的好像正负极搞反了

网友:
电容黑色边的为负极,对应板上有白色的地方啊

网友:
人品问题啊

网友:
个别品牌主板电容正负极和普通主板是相反的

网友:
估计焊反了,就是焊的不平整,也肯定能用的啊,想美观很简单,先把焊盘用吸锡带拖平,然后放上电容,在两端加锡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图取的位置不一样,无法对比,,但可能是极性焊反了,,

网友:
搞错方向了。。。

网友:
汗饭了没有哟

网友:
焊接的不太好吧,昨天焊反了一个,冒烟了,,

网友:
很明显你发的图片不是一个板子上的,看不出来,

网友:
和其他的电容对比一下啊

网友:
焊反了会爆炸的

网友:
要么焊反了 要么焊功有待加强 呵呵

网友:
瞎扯.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