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5吹掉后,主板上的焊点8 9脚焊点掉了怎么接线

楼主(2012-01-11):
ADP3205吹掉后,主板上的焊点8 9脚焊点掉了怎么接线
9脚是基准输出电压 3-8脚输出电压识别端,我是不是可以直接7 8脚短接呢,9脚连外面的一个电容呢
接线
kernxn
这些引脚也不容易掉啊,不过掉了也难处理.

网友:
楼主!那就看你技术了。8.9脚旁边轻轻刮开能看到很细的铜线,然后用气泡线接ADP3205对应的脚上

网友:
楼上的,气泡线就不对了,应该是漆包线,不然楼主看了会误解,最好是把那线留一段出来,等把芯片焊好了,再把多余的线用刀片切掉

网友:
这个不难的,关键是细心点,上次我碰到BGA焊盘中间掉点的,那真是头大了

网友:
最好是查先电路图找后面节点,不用刮线好点!

网友:
查好电路,飞线吧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