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正常,显示器灯有信号,仍不显示

楼主(2012-01-11):
  这块主板是DELL的,,,跑码正常,不亮。显示器上的灯表示有信号输出,但是依旧不亮,求给个思路。。谢

网友(点评):
要是集显看3基色 一般都是连接75的电阻到桥的

网友:
是不是暗屏

网友A:
显卡排除了吗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B:
显示器或显示器线的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或者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显示器及线的问题,其次可主要注意BIOS、北桥及显卡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问题楼主就不用来这问了。测VGA口对地阻值,1、2、3针是红、绿、蓝,阻值500-600  13、14是行场同步,阻值一样。12是时钟,15是数据。口上有标识。有阻值不对的向里追线,最后进北桥吧,如果是集显。也要先观查,看是不是异物或太脏引起。

网友:
大哥 你的板子是集成显卡还是独显的还是屏有问题请LZ写清了

网友:
  等待 高手 解答

网友C:
集显先打VGA 阻值,再一个就是写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排除了吗换个显示器试试

集成显卡,另外显示器也换了,不是显示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或显示器线的问题吧

线保证没问题,显示器都换过来,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说呢。。就是有信号,屏也有稍微动静,但是没字

确定显卡是好的吗?有外接看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集显先打VGA 阻值,再一个就是写BIOS

1 2 3   阻止是75  76  75         13  14 阻止1   1

网友F:
用个独立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显卡是好的吗?有外接看看吗

集成显卡的

网友G:
可以试试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试独立的

独立正常。。。。然后怎么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个独立的看看

独立显卡正常

网友:
检测一下VGA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2 3   阻止是75  76  75         13  14 阻止1   1

行场信号,有问题!

网友H:
敢问楼主最后是怎么修好的,我们也分享一下,

网友:
更换屏线,或者更换VGA线,在检查哈,信号板的输出电压

网友:
我上次遇见个,刷BIOS  OK

网友:
跑Vga口13 14,应该经过一个08门然后进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敢问楼主最后是怎么修好的,我们也分享一下,

没修好啊。。。。。愁啊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问题楼主就不用来这问了。测VGA口对地阻值,1、2、3针是红、绿、蓝,阻值500-600  13、14是行场同步,阻值一样。12是时钟,15是数据。口上有标识。有阻值不对的向里追线,最后进北桥吧,如果是集显。也要先观查,看是不是异物或太脏引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6726-1-1.html

7楼说得有道理,在刷一下显卡的BIOS.试试

网友:
最近也碰见几个类似这样的问题,一批网吧下来的机器,其中有两个居然是显卡和主板不兼容,但把这个显卡装别的板子上可用,这个板子装别的显卡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