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2-01-11):
一个INTEL 24口交换机,烧保险,烧整流块,k1507三脚的也烧了,不知8脚IC SK8085不知有没有烧,如何测量SK8085,如何烧了用什么来代换

SK8085上写有三排数字,分别是8501  fa5322 SK8085

网友:
8脚IC :8242?8243?还是.....具体标示的是什么请提供才行的。

网友:
fa5322如何测好坏

网友:
测其供电脚、输出脚、过流取样脚。与3842构成的电源类似,烧功率管的话,3842易坏。

网友:
fa5322用什么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