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维修 跪求 经验

楼主(2012-01-11):
前不久修台电脑,通电后部间断掉电 ,换电源 修复  现坏电源通电后能触发 一碰就掉电 跪求 是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点评):
实在是不好说你,一个电源,你就跪求,你这一跪也太那个了啊,金河田的电源种类太多了,种类不一样电路部件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你是同行的话,还是建议你检查下部件,跑下电路原理

网友:
你查查主板

网友:
查查电路啊,看又没有短路的

网友:
好的,让我给你算算就知道了.回头告诉你.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板是否存在虚焊点?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是小元件或者电容失效引起的。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老鸟们 具体点啊 我 新手上路啊

网友A:
不要等着别人帮你解答,因为你很多东西都没做(如大电容的电压测量、主开关管是什么型号是否正常,芯片是什么组合,芯片的电压,各输出电压的对地电阻是否正常等等),你把一些测量出来,有数值帖出来才好帮你,如不懂的话可看多几篇论坛的文章,其实很多故障看多了文章就可以自己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等着别人帮你解答,因为你很多东西都没做(如大电容的电压测量、主开关管是什么型号是否正常,芯片是 ...

谢谢 不知道从何看起啊
介绍几篇典型文章看看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不知道从何看起啊
介绍几篇典型文章看看 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2416-1-1.html

网友:
请检查一下低压区散热片上的STPS系列整流管,电容,IC集成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2416-1-1. ...

谢谢 先收藏了

网友:
拆开电源看看,里面的电容有没有坏,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先查300V 在查待机电压 IC供电

网友:
你是不是做维修的 啊    什么都还没查  就在那里问

网友:
从现象上看像电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