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 不能输入字 怎么弄

楼主(2012-01-11):
光标都没办法显示,什么原因,怎么搞定,,在线等高手

网友:
装系统试试

网友:
修复一下刘燃气看看

网友:
1.建议你装一个搜狗或谷歌拼音输入法。
2.你按ctrl+空格 试试
3.点击浏览器的工具,选择“internet”选项,选择“语言”添加上“中文”。
4.下载一个输入法管理器,无论什么语言栏除了问题这东西基本基本都能解决了。你用迅雷搜输入法设置工具,我用的是2.7.6版。下下来自己设置一下就好了
下面是我从别处看到的,不过我感觉对你没作用,因为你QQ上能打字,在网页上不行,原因因该是在浏览器上,要么重装浏览器或系统,或者你安装一个别的浏览器!
一.右击任务栏空白处-工具栏-语言栏即可。
二.首先打开文字服务
1. 单击开始,单击 控制面板,然后双击“区域和语言选项”。
2. 在语言选项卡上的“文字服务和输入语言”下,单击详细信息。
3. 在首选项下,单击语言栏。
4,选择“关闭高级文字服务”复选框,,把里面的钩去掉.
三.其次设置语言栏的输入法
1. 单击开始,单击控制面板,然后双击“区域和语言选项”。
2. 在语言选项卡上,在“文字服务和输入语言”下,单击详细信息。
3. 在首选项下,单击语言栏。
4. 选择“在桌面上显示语言栏”复选框。
如果您安装了文字服务, 语言栏将自动显示。 但是,如果您关闭了语言栏,您可以使用此步骤重新显示它。
如果要将语言栏最小化到任务栏,右击任务栏上的语言图标,然后单击“设置",选择你要用的输入法添加就是了.
任务栏----右击----工具栏------单击“语言栏”
如果任务栏中没语言栏了,就先
开始---运行---输入----ctfmon---确定
5.请把C:\WINDOWS\system32\ctfmon.exe改为cftmon.exe后开始->运行->regedit->确定,在注册表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的右边栏里新建个字符串值,命名为cftmon.exe,在里面输入C:\WINDOWS\system32\cftmon.exe 后
重新开始->运行->cftmon
实例二:网页输入框不能输入文字的解决办法
故障原因:Internet Explorer或任何基于IE的浏览器打开后,所有网页的输入框中都不能输入数据,也无法选中文本框让文本框获取焦点,同时也不能选择网页上的文字。“修复恶意插件后.破坏了IE内文件”
解决办法:这是由于%windir%\system32\mshtmled.dll丢失或者损坏造成的,从正常机器上拷贝该文件覆盖该文件即可,或者从安装光盘中提取该文件。加载mshtmled.dll: 在开始-运行中输入:regsvr32 mshtmled.dll
提取方法:首先把系统安装盘放入光驱,然后打开“命令提示符”,并输入“expand X:\i386\mshtmled.dl_ c:\windows\system32\mshtmled.dll”,其中“X:\”是光驱盘符,根据自己XP安装目录位置进行更改即可.

网友:
不用多想了,直接装系统省事

网友:
重装系统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