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运行十分慢的机器,弟兄们都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2-01-11):
最近收到一台三星R18的机器,进系统要5分钟,鼠标能正常使用要再等3-4分钟,内存,硬盘,cpu全部测试过了,cpu占用资源很少4-5%,换了SB情况一样,cpu供电加电容滤波,无效,结果重值NB一样没用,就是慢的要死人。

今天又来一台海尔的机器,也是慢的要死,直接就要求换版了,客户放弃了。

对于这种说不上问题根源的机器,弟兄们都是如何处理的啊!!!!

补充内容 (2012-1-12 15:12):
外围不用说了,最起码的工作,不可能不动外围就动主板的。

网友:
有听说过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是否时钟不对

网友:
去掉硬盘,进PE看看慢不慢

网友:
设备管理器查看硬盘传输模式是否正确

网友:
换系统试试,删除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网友:
进PE看看,看还慢不慢

网友:
电路部分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   查起来费力   先从软件查查看 装个精简系统试试

网友:
测测硬盘坏道。。。。

网友:
j见过HP4321装XP慢WIN7就没事

老机子不太清楚,新机子确实是这样,联想的机子很多装XP慢WIN7反而快

网友:
首先看一下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最后看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很多只是系统的问题。沾上扣肉的机子都不应该太慢:有些网银进程会造成这个原因。

网友:
更换硬盘应该

网友:
这个一般只有硬盘才会出现这问题,电路问题还真不好搞

网友:
这样的机器难搞喔…

网友:
像HP的不是原装适配器会有这种情况,像联想的双BIOS机器或很新的像I3以上的机器BIOS不良也会这样,

还有就是硬盘和CPU温控电路门面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硬盘和BIOS

网友:
换EC就OK......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1888-1-1.html
道理就是你什么都换得差不多了,一般启动超级慢的想法就是搞南桥,论坛上绝大部分电脑启动超级慢的办法就是搞南桥,但都没有结果。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一定做系统

网友:
- CPUSTOP#信号!  SLP信号! PSI#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一定做系统

做系统都能解决了,我还费那劲搞那么多干吗

网友:
先软再硬,bios,硬盘,sb,

网友:
17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多数是硬盘老化导致的,查坏道查不出来。换硬盘试试。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裸板试下看看,不行就换板

网友:
先换硬盘 再刷bios。。

网友:
用示波器量量CPU供电的上管D极和电感后极看看有没有杂波,还要量下IO、时钟IC正常不,还可以直接换掉IO时钟IC南桥,90%都能解决!

网友:
用示波器量量CPU供电的上管D极和电感后极看看有没有杂波,还要量下IO、时钟IC正常不,还可以直接换掉IO时钟IC南桥,90%都能解决!
还要检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看一下二级缓存有没有关掉

网友:
排除外设,更换南桥

网友:
换硬盘,换供电电容,查南北桥供电。

网友:
看CPU是否一直处于降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