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笔记本不触发,无3V 5V

楼主(2012-01-11):
   接一台N440A笔记本,开机都是正常的,不过屏有点闪动,刚开始以为是屏线的问题,就把屏线重新接过一次,头两次开机都正常,等到第三次再插可调电源的时候,发现不触发了,待机0.09,小弟发现51120发烫,直接干了一个51120,还是发烫,后来不知道怎么修的,把5V的上下管拆了,结果问题更大了,发现大短了,这下不妙了,我就把机器接手过来维修,首先量到5V短路了,用电击法调到5V 2A查出给USB供电的两个IC都坏了,U32 U46,拆掉以后,5V不短了,把上下管都装回去,插电还是偏高0.13A,51120发烫,更换,还是发烫,再量,发现3D3V_AUX_S5短路,电击法再次用上3V 2A, 发现EC烧了个洞,拆下,不短了,插电,待机0.01,把IO换上,一插电,又冒烟了,拆下,这次不敢再上EC了,直接插上可调电源,发现
3D3V_AUX_S5电压刚开始是6V,慢慢降到3.3V,明白了,这应该就是烧EC的原因,把可调电源中间那根针去掉,再把EC换上,待机是0.01,一阵欢喜,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可是一按开机,还是没反应,一量,3V 5V待机没有,查得51120 VIN有19V  5V_S5_EN 及3D3V_S5_EN只有0.4V,不正常,跑线路发现PWR_s5_en
0.4V,这个信号受HW_THRM_SHDN#及S5_ENABLE控制,当只有这两个信号都输出高电平,PWR_s5_EN才能产生高电平,经查Hw_thrm_shdn#有3.3V,而S5_ENABLE 0V,此信号直接由EC供出,那就得查EC的工作条件了,EC_PWRBTN#3.3V AC_IN# 0V PM_SLP_S3 1# 0V LID_CLOSE# 3.3V SB_pwr_btn# ov  时钟正常 85脚RST正常,BIOS刷过一个,不知道这个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大哥测下TPS51120的19脚的对地阻值,测19脚有没3.3V
,最重要的是此机要原装电源才行,不然容易烧IO

网友:
楼上,这个电压当然有了,这个是EC的主供电,不知道EC还有哪个信号是还需要具备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台一直烧IO~!

网友(2012-02-13):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我今天遇见一台这个本子,ec供电都没有,我看图找了半天,竟然没有看明白ec的80,102,19,46,7688,115脚上3D3V_AUX_S5电压和4脚Vdd供电3D3V_S0是怎么转换过来的,悲剧啊!

网友:
EC供电是直接由51120供给的,看看是不是EC坏了,导至没有EC供电的,还有一个3D3V_S0是要3V5V待机出来以后才有的,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发现TP51120 的19PIN 对地短路了

网友:
查IC的工作条件。 如果工作条件满足就换IC绝对行。~

网友:
好分析的不错……

网友:
ACIN# 0V明显不对,这个是IO检测适配器的信号,也是IO工作条件之一,用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
哥,手上也有一台联想Y330,也是没有5V,换也51125也是一样,电压只有0.37.。。。他又短路。。现在没有头绪了

网友:
现在发现,不上EC TP51120 的19PIN
不短路,一上就短路

网友:
楼上的,你的把EC换掉,估计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在注,此本已修复,最后还是IO问题,更换一个全新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