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掉电

楼主(2012-01-11):
现在手上都存七八块这种板了,全是SL410的,有集成,也有独显,故障也是统一的进系统掉电,有时候在做系统时掉电,这难道是什么通病不成,求大虾赐教!!!!!!!!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特别爱坏

网友:
楼主!修好要分享下。什么问题。我也修了一台,没修好最后换板

网友A:
我 还没有遇到过,修好了一定分享下。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弄的,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还没有遇到过,修好了一定分享下。

一定一定的,边等答案,边自己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块板的每个BGA都做了,除了脚座还没动。

这个南桥爱坏,加焊没用,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