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AD不亮机

楼主(2012-01-11):
如题:接可调电源,电流跑到2.156,正确来说应亮机了,外接和内屏都不显,仔细看也没有暗屏,是ATI的独显,AMD的机器的请指点,再者求一份图纸点位图

网友:
我判断是显卡有问题。我也修过几台这样的,都是SAUS只是型号不一样。你可以先吹一下看看

网友:
显卡空焊了吧。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