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D开机就进BIOS

楼主(2012-01-11):
此本摔过,换屏了,显像了,但是开机就进BIOS。裸板也这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键盘坏了,还有就是刷BIOS试试

网友:
忘记回贴了,解决了,没接硬盘就会这样的。台板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遇过,学习了,不过华硕台式机板以前常遇到插座一通电一开机就进BIOS设置画面的.

网友:
有个联想的,摔过,键盘在bios下好用,进系统,就不能用了,郁闷的问题啊,,

网友:
接上键盘就好了 谢谢分享

网友:
不会是EC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哥有经验,昨天就修了一个 ,就是没装硬盘就自动进BIOS,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