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宝典

楼主(2012-01-11):
Repair Team 專家系統
修護葵花寶典
               4S(Mouse defect)---------------------------------P2 ~ P5
               3T(RTC fail)--------------------------------------P6 ~ P7
               3U(Hdd can`t read)------------------------------P7 ~ P9
               4U(IC Card defect)------------------------------P9 ~ P13
               4X(CD-ROM/DVD defect)---------------------P14 ~ P15
               4Y(Docking fail)----------------------------------P16
                             指導執行 : Otto Huang ; Craig Chiu
                                      編寫 : CIC Repair team leaders –
                                                  楊平生(Mac Yang) : S~Z
一、           描述A31 DDQ12機種為例。
二、           描述的Error CodeS to Z(3s-3z and 4s-4z)
三、           每一個不良代碼所記錄的內容有兩部分組成:
A、在測試或用測試程式所直觀發現的不良現象;
                        B、在維修中常見的不良原因。
Ø     4Y(Docking Fail)
常見不良現象:
            A,目視Docking conn 是否有內Pin下陷,同時目視Conn Pin腳是否有Pin歪現象而導致Pin short Pin腳是否有正常插入PCB板接腳孔。
                            B,檢測Docking 哪些外設功能失效或不能正常使用,則進一步量測相應信號是否正常,否則一般情況下可以判定U3有不良,如圖所示。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啊。。没看明白呢。

网友(2016-09-05):
自己都没看懂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