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准备换显卡,悲剧了。

楼主(2012-01-11):
今天接一台方正R620G的机子,显卡是ATI  M72-M的,确定是显卡问题(用风枪加热一下可以点亮)。报好价,准备换。搞掉红胶,拆下显卡,到这都还顺利。洗完焊盘,悲剧了。上图吧

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修好

补充内容 (2012-1-13 09:03):
最终结果:一个点没补,焊了两次,修好了。现正在拷机中   :)

补充内容 (2012-1-15 16:40):
修好了。一切正常。客户把机子拿走了。

网友(点评):
这机器板子太差,拆芯片几乎都会掉点的,仔细看有那些是有用的再说。

网友(点评):
掉點而已, 可以修的.

网友(点评):
很容易掉啊,TCL有一款也容易掉,直接报废了。

网友(点评):
把有用的焊点用细铜丝连上,注意不要连点

网友(点评):
告诉楼主一个方法。不掉点的方法。把焊台的温度开到400。。在刚刚把桥取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拖焊盘。要很快的拖好。时间只有1-2分钟内拖好。。这样就绝不掉点。因为你的温度低了所以要掉点。

网友(点评):
这板是很容易掉点的,不过都是空点

网友(点评):
楼主很幸运啊

网友:
好像好多都是空脚

网友:
我也感觉好像是空脚吧

网友:
是啊,,楼主虚惊一场啊

网友:
实脚也可以飞线

网友: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了。。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换我直接换板!

网友:
这个板都很难搞 不行换板吧

网友:
搞不好这板就废了

网友:
芯片怎么也少了个脚呀?

网友:
掉点了,直接换板吧,都报废了

网友:
问题不大 补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还是能搞的
除去空点就没几个点了,补焊下OK,祝楼主好运哦

网友:
掉的是空脚吧   貌似温度低了?

网友:
呵呵  把不是空点的补下试试吧。。

网友:
哈哈,悲剧了,   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植球 焊上,看过了,都是空点

我看那个掉的像都是空的。
看起来确实好像都是空的。

网友:
带胶的的确比较难处理,我每次做都是很小心的。
仔细看看有多少带线的点,补一下吧,
加油,做BGA ,只要板子没爆,就一定能修好得,
只是需要耐心和信心,加油。

BGA 板子变形断线 有信心搞吗?

网友:
希望不大  得好好的搞啊

网友:
倒是这个新显卡要小心焊 很容易鼓小包

我用无铅的 265 干了好几个 好美鼓 嘿嘿 运气好

网友:
是啊,我做这个全新的都要值成有铅的,不然做起来怕怕。

网友:
维修的风险真是无处不在呀。把有线的点补补吧,不过难度有点大哟。要不就直接换块板吧,这板不贵。祝你好运。

网友:
笔记本主板的BGA焊盘都带有尾巴,滴点洗板水用放大镜一看就知道

网友:
你只能焊上试一下了,不行的话只能换板了

网友:
thcloud -10 严禁灌水
维大 -10 严禁灌水
309794592 -5 神马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