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LED暗屏,就碰到如下奇怪问题。。。

楼主(2012-01-11):
今天修到一台神州优雅A300-T45,机子很新10年7月份买的,故障为暗屏,换了张新屏故障一样,说明原来的屏应该是好的,闷,LED的还没搞过呢,但是知道LED和LCD差不多的,只是灯管换成了几组发光二极管组成,所以需要一个升压电路集成在屏电路上,一般将输入的电压升压为20多V吧,但条件都是一样的,VCC ON ADJ GND,所以问题出在主板发过来的ON和ADJ问题上,只要找到相应引脚就可以修复此故障了,于是找到点位图,找到这两个脚,发现居然是空脚,屏线上连线都没有,百思不得其解,这是LED升压板必备条件呀,怎么会设成了空脚,有哪个修过的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我没修过。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LED是没有高压条的,你看换的屏是不是好的。应该是屏的问题,要不就是显卡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理解 就是几个 串连的LED 应该不难把

网友:
暗屏是不是指没有背光?LED我也不清楚,但按理解有可能是直接调节电压来调节光度的,这样你看下VCC电压有没有?

网友:
在屏的LED驱动芯片附近应该标的有ON ADJ 测试点,短接在一起,串一个10K以上的电阻接到19V就可以亮了

网友(点评):
19V做开启信号,会不会太高?

网友:
lcd和led的主供供电差不多,相当于把高压条集成在屏上了

网友:
换屏故障一样,可以确定故障在主板或者屏线,神州屏线容易出问题吧,修到两台,感觉屏线设计空间明显不够,开关盖对屏线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