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显卡大功告成,调bios时间却引起掉电

楼主(2012-01-11):
时间:2012.1.11
今天收到一台DELL D630,开机灰屏。毋庸置疑,显卡出故障的几率最大
客户选择换个改良版的,报完价之后就开始拆机
因为这是和一个公司客户初次打交道,所以活必须干的漂亮
我打起百分之二百的精神,尽量做到完美无缺
今天运气不错,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便大功告成
试机,亮了。
我把机器装了起来,开机正常运行
半个小时后,我确认机器没有事了,
只是突然发现由于我的疏忽大意竟然忘记插触摸鼠标了
重新拆机,把那根压在C壳左侧下面的线插了进去
完毕装机,开机,提示要修改bios时间
通常情况下我习惯进系统之后修改这一块
今天一时心血来潮,就在bios里面修改吧
修改之后,我按ESC键,一般情况下会出现SAVE或者SAVE AND EXIT或者EXIT
可是今天却出来个—(这里忽略一个R开头的英文单词,实在想不起来了)AND EXIT 还有一个EXIT
我直接选择EXIT,这之后机器就不亮了
再开机,电流上到0.84A就掉回0.01A
我以为是bios自检程序错乱引起的,打算放电
可是打开C壳后,却发现CMOS电池根本就没插
可我还是短接那两根插针放了电
再插上CMOS电池
开机,依旧像刚才那样掉电
奇怪了,本来好好的,怎么现在变成掉电故障了
没办法,只得再次全拆
最简系统插可调电源,开机,电流竟然恢复正常跳变了
由于客户要的紧,所以我没敢耽搁,直接装机,然后又测试了半个小时
确保没事,这次维修就告一段落了
虽然机器已经修好,但是心中的好奇却让我夜不能寐
于是,我把这次维修经过发表在这里,一是可以作为经验供新手们参考,二是希望高手们能相互探讨下,这里面所牵涉的细枝末节!

补充内容 (2012-1-12 10:56):
我想起那个英文选项了
是remain in setup

网友:
你这种事情能过就过,电子产品,有些东西咱们是解释不清楚的,
毕竟咱不是做设计的。
但是有知道的高手也可以解答下。

网友:
嗯,我也是,很多问题都想不通,只要用得起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也可能只是某个其他什么因素巧合了。

网友(点评):
呵呵,鬼使神差啊

网友:
笔记本就是有很多我们想不通的问题,唉。我上次也遇到很奇怪的问题。不过不是这个

网友:
有些时候的故障真的不可琢磨,没办法咱们毕竟是维修,好用就行了,不用解释。

网友:
看你装个机器一会这没装,一会那没装好的,估计是那里没装好或者卡住了连接线,也或者就是那里有短路所致。

应该是短路

网友:
应该不会是短路,要是的话也不可能自己好啊

网友:
应该是装机没有装好吧,哪里碰到地了?

网友(点评):
假如有短路的地方,那么肯定是一开机就短路保护的,怎么可能还能开机正常运行呢?

网友(点评):
可能没装好

网友:
一般我归结成磁场不稳定导致电流不稳定!换句话就是有鬼!!

网友:
有可能。。。
很专业…………
非常幽默
你说的非常玄妙

网友A:
这个就是触摸板哪里的一刻螺丝引起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点评):
你那个是什么现象?是装完机后就掉电,还是开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掉电呢?

网友:
同意6楼7楼9楼,粗心大意搞维修,迟早出事。估计某些部位的防短路贴纸撕了也没贴上。去怀疑你这个机子还要返工,看楼主比较在意二次合作该公司,你这样不经拷机测试就交给客户,欲速则不达。

网友:
应该测稳定才是

网友:
你这只是主观臆断,问题的关键是,开机能正常运行,因为调了bios才引起了掉电

网友:
打起百分之二百的精神也忘记这么多,如果平时不就全乱套了?

网友(点评):
只有保持最平常的心态,才能做到水到渠成

网友: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细心点, 特别我们修笔记本的更要细心,哪颗螺丝放在哪里都要有顺序,我遇到没修过的笔记本拆的时候都把那些绝缘的胶布贴纸拍照存档,以防万一忘记了。

网友:
上面有不少朋友说是因为那部分短路引起的保护现象,可我却不这么认为,有短路的地方,那么开机的瞬间势必就会保护掉电,我这可是能正常开机的机器,只因调了bios才引起掉电现象

网友:
会不会是螺丝没打好引起的?

网友:
这个谁都解释不清楚。我们是搞维修的反正到最后修好了客户能用了就算OK了。想这些也没有用。

实话,没必要的蛋疼

网友:
说得很模糊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有时候就这样   我遇到过一次 就是自己装机问题 大电流 吓死了 拆开重新装一遍就好了
打那次之后装机都慢慢来

网友:
估计不可靠。早晚会回来

网友:
笔记本呀笔记本好久才能修你呢

网友:
LZ修电脑要细心哈,
这个本也就是比较好拆,找个难拆的本来回弄个几次就无次了
这样的问题没必要去追究。有可能就是哪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笔记本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密的东西。。。。。只要你装配不到位。。。。。就会出很鬼的故障。。。。。这些想必老手们遇到的不是一回了。。。。。

网友:
修这东西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你说主板的CPU核心供电跟bios有关系么?供电不正常,我老师直接刷了bios就搞定了。

网友:
哪里绝缘纸没贴好吧

网友:
全拆再装就OK了,应该是装的时候出了问题吧

网友:
纯属点子问题   建议买彩票   预祝中奖

网友:
非常的犀利·······非常的同意

网友:
电子产品就是那么奇怪,我也碰到过调BIOS掉电,开机运行一切正常,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无意中修改了CPU频率或是内存频率。。。

网友:
难道是风水问题……

网友:
拆装的问题吗,,没遇到过这样奇怪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没有装主板电池引起的 BIOS 错误

网友:
时间紧,也只能霸王马上工了
不然就多拖一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触摸板哪里的一刻螺丝引起的我也遇到过

我那个就是开机有时开不亮,像不过内存一样的,有时间又开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就是开机有时开不亮,像不过内存一样的,有时间又开起来了

也是做了显卡后这样的,开始时花屏,做完显卡后亮了客户试机好后就走了,后来过了一会又来了说不开机我以外显卡没有做好,准备拆开在弄才弄了键盘就好了一看原来就是那里

网友:
结果是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有原因的,高手来指点迷津吧

网友:
那里碰地了吧?

网友:
电脑这东西还真不好说 。我遇到好多机器拆开自己就好了 ,收了钱还给顾客基本都没在回来的。
今天刚来公司,老板说前天拿来的SONY机器点不亮了(屏坏了,顾客不换放我们这的)。我拆开,小电池放点。然后装机OK 搞定。这说的清吗我们都没动这机器,自己就不亮了。。。。。。。。

还有一台华硕的拿来不过内存,老板怎么弄都没好。我用橡皮差了一下就OK了。这能说的清吗。!!!!
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楼主要心态放宽。  电脑这东西就和李宁的广告一样

网友:
维修啊  细心很关键  我就是一个不够细心的人  唉

网友:
我作为一个小小菜鸟在这里只能提小小意见,有时候笔记本的螺丝不是统一的有的长有的短,长的按到短的地方就会接触到某些原件会导致短路的。我有一个菜鸟朋友就是这样,神州笔记本拆啦然后装回结果长螺丝引起短路,硬盘主板就是这样报废。

网友:
有时候 有些现象我们维修的不能解释。。。。。能修好就OK了。。接下去的就不是我们维修所涉及的了。。

网友:
哎、只要会拆机、装机本本就会一半了!

网友:
我想也是没装好碰哪了。

网友:
我想不会返修,还是谢谢楼主提醒我们

网友:
触摸板排线重新装的时候你没有拆掉C壳,估计手插错位了

网友:
一般是机器的安装时造成的。

网友:
这活没干漂亮啊    触摸没插   CMOS电池没上

恩,确实是,同意

网友:
很多现象没法解释

网友:
这个掉电时耦合雷同罢了

网友:
有些时候的故障真的不可琢磨

网友(点评):
以前不相信,现在我信了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应该是装机的时候没有把机器装好吧

网友:
BIOS却是能引起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机器就是这样好了的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确实是不好讲的啊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啊

网友:
鬼知道短什么地方了,你这么肯定短路了就一定掉电.?!

网友:
可能是哪个地方有轻微空焊的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本本闹情绪啊。。。。。。

网友:
上次我也修过一台acer裸板测试ok装好后提示修改时间,也没怎么想改下不就好了吗?问题来了改好后保存重启老样子......郁闷中......后来仔细想想裸板好的怎么装好就要修改呢?而且还不能保存,于是拆机换电池的时候发现coms电池特别的松,于是用钳子把贴片和电池搞紧点,再次开机..设置OK。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的问题一样,发展拿出来分享下,大家以后修机器一定要细心..

网友:
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楼主装机的没装好

网友:
也许是没装好,导致的。

网友:
有时候主板保护会成这样 重装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