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300打印机能否改成单一打印(扫描部分坏掉)

楼主(2012-01-11):
hp3300打印机能否改成单一打印(扫描部分坏掉),面板老是出现97 错误代码。想把扫描部件全部拆掉,只剩下打印部分。
错误代码

网友:
我好象有个扫描器,你要不要?

网友:
我的扁线断掉了 用软驱数据线做连接。这台的扫描预热要几分钟,很慢。我想只留打印部分,拆掉上面的扫描。
你那个扫描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