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ERATEC 25OO开机死机

楼主(2012-01-11):
接修一台AVERATEC 25OO的集显12寸本子,主板板号是MS-12221,开机电流一点六几跳变无显,加焊218S6ECLA21FG和216tqa6ava12fg这两个芯片后,开机显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后停在这个上面不动了。没有接任何其它USB设备。不知何故,因为是AMD的CPU,首先就换了CPU试过,故障不变。想换个南桥,也不知218S6ECLA21FG这个芯片是不是南桥(让大家见笑了,以前没有修过用这类芯片的机器)。请各位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你先打一下USB的对地阻值,218S6ECLA21FG是SB600的南桥

网友:
谢谢二楼的师傅。更换218S6ECLA21FG后试机正常。过了二十多天又返回来了,现在电流1。48左右跳变,无显,现在有点无从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