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XP后出现蓝屏

楼主(2012-01-11):
电脑进XP后出现蓝屏,不知是主机的问题还是显示的问题,不知怎么弄

网友:
一般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内存条先重新插拔清洁一下看。

网友:
硬盘坏道.........这个也是比较可能的

网友:
重做系统实施吧

网友:
起码也说说你到哪边蓝屏的,蓝屏代码是什么啊。病人到医院起码也要医生指导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重新做系统 换内存 检测硬盘

网友:
拍一张照片让大伙看看会比您这样提问的好。

网友:
你说这么笼统我只能告诉你先做系统试试,如果不行再清洗内存,然后检查硬盘。主板和CPU也有可能,不过他们坏的可能性要小一点。

网友:
先装个系统 看看  还是 蓝屏的话  再看  条子  硬盘 最后主板

网友:
蓝屏跟显示器没有关系的  要么内存  系统  硬盘   难道基地也有好多客户在里面

网友:
系统 内存 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看来不是搞维修的了。。。

网友:
可能是主机的问题 也可能是显示的问题 我只能这么回答你

网友:
你是个客人吧,这你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系统 内存 硬盘 显卡 主板

网友:
还有种可能就是、BIOS问题!进COMS里看看硬盘的借口模式、
也可能是板子问题、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估计楼主用的ghost,你用安装版的试试,还有硬盘模式不要用ahci

网友(2013-02-03):
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内存可能性比较大些

网友:
重点检查系统···············

网友:
内存问题,换内存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的时候是不是有恢复CMOS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