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CS13H笔记本掉电维修

楼主(2012-01-11):
开始只是换一个电源接口,接口通过一节线和主板相连。接口到货后,把原来的线从坏接口上焊下来,直接焊上去。但是问题出来了:线从坏接口上焊下后已经短了半截,长度不够了。只好再接上一节。小日本的机子设计真是巧妙啊,只有那么一点空间,太粗太细都不行。最后找到音频延长线,里面有3股导线,使用其中的2股。焊好后也没测试直接装机。MD,开机掉电了,LOGO刚出来立即掉电。当时相当震惊,脑中一片空白。还是从我动过的地方先下手吧,猜想可能是音频延长线导线太细,承载不了大电流。换成单股多芯软铜线,好了,不掉电了。所以此掉电是我人为造成的,但解决得还是比较快。

网友:
呵呵  小日本机器就是怪

网友:
不是报音屏线烧断了吧?

网友(点评):
没有烧断,只是过不了大电流,掉电。

网友:
其实索尼很垃圾  没有联想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