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pass 2.1 Lite破不了sl400bios密码

楼主(2012-01-11):
   在0330那一行没有正确密码。。。。求解。。。。。会不会bios密码不在码片上。。。而是在bios里里面所以存储的不一样,,,导致IBMpass 2.1 Lite看不到、、、、、、、不过问题解决了。。直接换了个同型号bios。。。不过刷bios也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IBMpass 2.1 Lite破不了!!!!!

网友:
这么破?没有弄过

网友:
呵呵。把密码区弄成空白就可以了,再刷回去就没有密码了,此方法R61上面通过

网友:
点不行吗楼主

网友:
破解密码倒还没有试过,挺复杂的吧?

网友(2012-03-21):
此芯片 好多编程器都不支持  头疼啊

网友A(2016-07-04):
怎么用那软件啊?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那软件啊?没用过

用winhex清BIOS密码比较复杂,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建议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