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触发断电。已解决!

楼主(2012-01-11):
今天修了一台东芝L600D的AMD集成的主板,开机3秒断电。测电流在0.6左右。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用示波器每个电感都量了一遍发现电压都起来了。可能是受AMD的北桥影响吧(北桥也是AMD的),加焊北桥没有效果,直球还是一样。感觉不是北桥问题估计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吧。找来图纸(过程比较坎坷,买过来的图纸是独立的不能用,又买了套集成的,哎,银子啊……),测量了一下触发时的MOS的转换电压发现有几个电压都明显偏低,控制级(MAIND)那边的电压测量只有3点几伏。查了一下图纸好像有一个SUS的跟MAIND的电路一样量了一下发现控制电压明显偏低,正常有11点几伏的。故检查MAIND的控制电压。找到图纸发现有大概4个电压都被MAIND控制。以为有短路测量组织500多感觉还可以。换了三极管(MAIND信号产生的)以后还是一样。固问题锁定在这几个MOS管的控制脚上。决定一个一个排除。当拆掉3V控制的MOS管以后发现MAIND的电压不再是3V左右而是正常的11点几伏了。根据图纸上的管子型号找到T60的F3脚上面的MOS管换上转换电压都有了。电流上到1.4A左右接屏亮机。希望对大家修到类似问题的有所帮助。图纸我论坛也有发货还有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