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显卡金手指背面怎么测量?

楼主(2012-01-11):
朋友的旧电脑,有两个显卡插槽,一个XGP,一个PCI-E。XGP插AGP显卡,用AGP阻值卡测过数据线,有几根阻值无穷大,PCI-E的没问题。AGP的显卡在另一部机插上不亮。前几天在书店买了本网站出的《显卡维修精解》,提到量显卡金手指的对地阻值,正反面各32根,正面的32根找到了,但背面的不知是哪32根

网友A:
拿个锤子,猛地往死里锤它几十下,然后丢垃圾桶里,出去吃个夜宵,顺便把垃圾带走,回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了,AGP的卡,别浪费宝贵的时间了,留点时间去泡妞吧

做维修的,我觉得关键还是维修的过程,从中可以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维修思维,或者说是获得其他金钱所换不来的东西
此话欠妥,如果楼主这要买一块的话,直接买新的 了,何必去买根显卡维修的书来学习呢?做维修的,或许很大部分人看的是维修价值来修卡的,但也不能排除另外部分人注重的是维修的过程。

网友:
对 LZ真没事无语了

网友:
如果你们懂得希望告诉楼主,~!

网友:
那个AD线是有规律的你没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书里也该有说到啊。

网友:
怎么才知道啊

网友:
看下板子的走线不就知道了  AD线一般都有规律的

网友:
看来没高人现身

网友:
显卡不会修啊,不过这种显卡也没有修的价值啊

网友:
你仔细看一下,它跟正面的是一样的,有规律的走线。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无穷大跑线。如果跑到主芯片里了那就是主芯片虚焊了 如果对低了那就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建议你去买那本网站出的显卡维修书,如法炮制

网友:
那就先用PCI-E显卡吧,呵呵,AGP费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锤子,猛地往死里锤它几十下,然后丢垃圾桶里,出去吃个夜宵,顺便把垃圾带走,回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了 ...

是学习来的。。不是像你一样要赚钱。

网友:
查一下AGP的接口引脚功能说明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你买的书有说的,你仔细看看,然后仔细找找,认真点

网友:
你注意看,就是在金手指旁边有些耦合电容,他们的阻值,都是一样的,超不多,相差不能差3欧左右。如果测得几根无穷大,跑线。如果跑到主芯片里了那就是主芯片虚焊了 如果对低了那就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锤子,猛地往死里锤它几十下,然后丢垃圾桶里,出去吃个夜宵,顺便把垃圾带走,回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了 ...

每个人都这样想,我们做维修的还有生意啊。不如不要来这个论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