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放一段时间再开机提示文件丢失,是硬盘问题吧?

楼主(2012-01-11):
大概第二天早上开机或中午下班了下午再开就这样,出现此情况系统恢复就好用起来也正常。这种情况是硬盘故障吧?

网友:
如果屡次这样,就要怀疑硬盘了。硬盘存在不大量稳定坏道,导致数据存储、保持能力下降,进而导致数据读写出错,所以windows会提示:数据错误,或者蓝屏。另外,检查下内存状况。出现这类故障总的来说都是数据错误,只是数据错误发生的根源和位置有所不同,而且难以查找而已。

网友:
内存排除过。系统之前全分区装过。就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建议用专业坏道修复软件查看一下硬盘具体状况,这种故障不可凭感觉来的。

网友:
MHDD检测下有没有坏道

网友A:
病毒可能,非正常关机,硬盘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病毒可能,非正常关机,硬盘可能性不大

你说的很没在点上。

网友:
重格盘,硬装系统后看看还是这样吗

网友:
是啊。。剩下的就只有硬盘了

网友:
排除内存试一下,有的内存不太稳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硬盘如果有坏道建议不要修复了。直接换新,数据能导的就导出来

网友:
硬盘或内存。。。

网友:
肯定是硬盘了啊

网友:
老机子也是会出现 现在这个的。但是任务配件都检测过(包括硬盘)电源还是长城的。这样的机子我碰到好多次啦。主要还是机子老拉,用户习惯不好,引起的。 长时间导致。

网友:
用HD tunepro软件慢扫看看。如果有可以试着低格看能不能屏蔽掉!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值得我们学习 注意

网友:
硬盘快挂了吧》?

网友:
硬盘问题多。。。。

网友:
嗯,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我也觉得是硬盘问题。!

网友:
扫一下硬盘就知道了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没有坏道的话换条数据线应该会好的。有坏道的话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