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突然鼠标能动不能点东西。

楼主(2012-01-11):
经常出现鼠标能动不能点东西,可能过个十几秒反应过来可以了,有时直接死机了。系统内存排除过~

网友:
硬盘排除过了吗?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你的是原装电源吗?有的OEM电源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上两位都说了 还由主板也得坚持

网友:
硬盘,和电源有没有测过、。。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看看,

网友:
重做个系统实施吧

网友:
CPU温度高吗 看看

网友:
中病毒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器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