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 BENQ joybook 7000 反复进水曲折的艰难修复

楼主(2012-01-11):
目前小店所在的高校放假休息中,于是我也有了难能可贵的假期。吃喝玩乐几日后顿觉假期生活空虚,不干点维修相关的事情感觉空的慌,闲逛于论坛查看自己从前发的一篇关于BENQ joybook 7000 反复进水的帖子发现由于平时太忙没顾上详细连载特整理思路后补上一来为共同分享学习,二来为刨根问底请高人赐教解答所以然,给修过的故障钉死防止还魂。

维修过程如下:

小店刚开张不久接到一个邻居门店自用机器,故障为进水(一整杯)开机无上屏,外接正常,于是操家伙清理水痕 拆开上屏,用本人自制的测屏套装,测试屏幕及高压板无问题,联机操表测得上屏有信号3.3V无供电3.3v电压  高压板无信号3.3V电压,.懒人成性了决定飞线解决,供电从后级飞,信号从上屏飞。成功飞好好后正常,但觉得线太乱不利于装机(责任感在与懒惰作斗争),于是量插座跑电路,在猫下找得一场管与供电3.3V相连,另一端与后级相连。G级受控于EC,型号smsc  lpc47n249 (LBGA封装),之前EC下也有进水的痕迹估计腐蚀导致虚焊!

豁然开朗旋转风枪+阿尔法焊膏伺候,瞬间搞定,收兵装机,第二日给邻居送去开机时时竟然警铃大作,不开机,晕死,抱着淡定的态度回忆水是从键盘而入,大概键盘进水连键报警所致,于是当面卸下键盘立刻能开机了,接着给修键盘,拆键,掀膜,清理,发现断线4处,手头没有银浆,于是铜线砸扁外加透明胶固定,装好再收银票,本以为这个机器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成想一个月后此邻居又是一杯水灌下然后抱着机器到我小店作可怜相,我无语了..........
这次故障可大了,有待机不加电,拆机不废话,公共点正常,3 V 5V没有,触发3V没有 系统供电是SC1403,VL 5V有,  参考电压2.5V 也有 ,可是  ON3  NO5 开启电压没有,跑电路无果不知来源,操起葵花宝典查电路图唯独没有JOYBOOK7000的图,有个机型用的是MAX1632
与sc1403引脚定义相同,可惜 ON3  NO5 是与VL脚连接的驴唇不对马嘴。上基地论坛发现有图,可是咱注册的晚级别低下载分不够,改头像,做任务折腾半天还是不够,一摸u盾也不在不能充值擦!等到了晚上回家下载了图纸一看明白了SC1403产生3V/5v的过程是这样的no5由OZ824的15(PG)脚提供一个高电平从而开启5V然后5V再作为NO3开启3v如图

原理明白了那就跑线下手吧于是乎开测OZ824的工作条件PG只有0.8   其他基本正常详细的不罗嗦了图纸下面有的看图就明白
感觉是OZ824本身坏了但手头有没片子,抱着侥幸心理思考了一下,难道上次加焊EC不彻底导致的?手贱的又操起风枪想重植一下结果太心急植球时把芯片一个角给吹糊了擦!觉得没大事硬着头皮又给上了,马上又定芯片824和EC都各定了2片以防JS坑我。芯片到手先把824给换上一测PG3.5多够高电平了插电也有待机了,大喜,梦想着看到电流华丽的上去按下开机键,加了一下电0.3又掉了,插电又没待机了,测下824PG这下0.8V都没了,脏活!!心想我不就手懒了一下没换EC么,难道还真坏了?好换上EC又上了一个824,一切就绪准备开机心想这可是最后一片824啊给点力吧,结果加到0.3左右不动了赶紧拔下电源此时南桥摸着有点热再次上电一摸果然很烫,好吧我服了换DBM南桥,加电再开电流华丽的上去了接上上屏也亮了。好吧收工,装机进系统TMD 2个USB全不好使我勒个去冷静再冷静一打数据阻值正常的750欧,5V也正常想刷BIOS结果找不到,还好手头有PCMCIA转USB卡好吧卖给他一张解决此问题。到此这个搞得我身心憔悴的烂机子修完了。告诫他在进水也不要送来修了!

PS:这两天没事我又回想起这个机器仔细看图纸几个问题令我困惑
1.EC和OZ824好像没啥直接关系为什么EC坏了会把OZ824烧坏
2.南桥会是坏EC给弄坏的的么
请高手解惑,另外以我为戒各位手懒的同仁不要偷懒要不把故障搞复杂了就郁闷了。

网友(点评):
进水的机器,你不能分析,有时候坏了很多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二次进水,后一次进水应该坏的程度更严重一些,坏南桥,EC,供电IC

网友:
问题是为啥坏的EC导致OZ824也跟着坏了呢?看图纸二者没有直接关系 啊,实在想不通

网友:
看着没什么太难的,但其中曲折只有自己知道,当然有了成果的喜悦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我没欲到过这么复杂的问题,都是些通病!

网友:
铜线砸扁外加透明胶固定,维修键盘用这个方法可行不?这有时间得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是非常管用的,对于那些断线点少而且吃力的地方比银浆更解决问题但是坏太多了就只好上银浆了,改天我专门 发个帖子详解一下,呵呵

网友(2012-02-17):
铜线修键盘断线怎么焊接固定的?没有说清楚哦

网友:
LZ说的对,我也经常偷懒,结果是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