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见识这样的花屏笔记本

楼主(2012-01-13):
前几天我接手一台比较老的富士通N3010笔记本电脑,来的时候花屏严重而且有时是黑屏,我拿到手之后用手翻转了一下笔记本后笔记本显示正常,关机再开机还是正常,我以为是接触不良,拆完又组装起来还是没有问题,我试着用手拍了几下,接着又花屏了,再拍几下又好了,看样子好像不是显卡花屏,我试着换了CPU,内存还是一样,并且连续好几个小时看电视剧都没问题,由于ATI9000显卡就我这水平很难做BGA,怕完全挂了。没敢动手,我再拍几下,花屏了,之后怎么拍也不能正常使用了,本打算协商看客户能不能换主板,就放在一边好几天没管它,没想到今天打开看了看自己又好了,由于没解决主要问题所以没给客户,贴上图望高手指教,是否与南北桥有关系?再就是谁能提供这款本子的主板购买地址?下面是图片:

网友(点评):
排线问题多点。

网友:
问题补充:第一张图是从网上找的,其他的都是实拍的,这款笔记本显卡是独立64M ATI9000显卡。现在还正常用着。

网友:
拍能拍好的话一般是接触或虚焊吧? 这样老的本子可以看一下屏线,显存和显卡供电啊。

网友:
先检查屏线,在做显卡。这样的机子不要下功夫了。BGA也没多大回事,做吧。

网友:
屏线,换屏试,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屏线极有可能

网友:
这个花发好像不是显卡的问题 你没外接一下试试

难到没有VGA接口?

网友:
重点是屏线

网友:
肯定是显卡

网友:
我也怀疑过,但是ATI9000独立显卡是双层BGA上去的,不像N卡那样只有一个集成上面,有不少同行说这种卡一般很难做成功BGA的。

网友:
像是显卡,呵呵

网友:
100%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竟然怀疑,你干下这本子的显卡肯定OK!

网友:
外接显示器好用吗?

网友:
屏线借口加焊下看看哪,前几天修过一个惠普的暗屏,插拔下屏线外接个灯管亮了,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了,换了后又不亮了,后来压了下屏线又亮了,,发现屏线有腐蚀的擦擦就好了,,

网友:
外接看下,排除屏线 屏的问题先。然后才是显卡,供电。我感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也是时好时坏,最后压住显卡花屏没有了,重做显卡后故障消除。

网友:
显卡的问题,如果是屏线出问题不是这种花法。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