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宽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2-01-12):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显示器不上电,一看后面少两个螺丝,知道有人拆过,呵呵, 看来可以多要点儿了。
打发走同行,拆机,通电,发出嗒嗒的声音,根据经验这是负载短路造成的。测量输出没有电压。把供向高压板的脚吸空,再通电,(为了方便入门选手学习,特作了图示)供电正常了,找了块高压板,把高压线圈,电容,灯管接口全部取下,找来双面胶,搞定。
接到外面试下机,白屏,一下子上头了,前一段修过一个屏芯片坏的,最后也没修好,心里想,不会这下又要我白修吧,取下屏电路,直接先量保险,哈哈,不通,这下好了,用单根细线接上,再通电,哈哈,终于出现LOGO了。
打电话给同行,最低100。。。明天拷机。

网友(点评):
要是最后修屏的话,这个价格对的起他了

网友:
请问不上电怎么可以白屏呢?

网友(点评):
屏没供电就只有背光,当然是白屏了

网友:
楼主修好才报价,不怕被说贵不修了?

网友(点评):
如果说贵了可以拆掉啊,而且可以把故障扩大啊

网友:
100也不少了  不过我们这都是先报价的

网友:
我们也是先报价的,有很多同行很操蛋,只要一多要点马上不修,找便宜的修!不报价一般我们都不修的,有的同行比客户才让人反感!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后极取下换独立的高压小板了。。是的话为什么还要把电容线圈取下呢。。。是不是为了美观问题啊。。

网友A:
担心放不下,有线圈在不好用双面胶粘呀。

网友:
请教LZ,要断开高压板供电,在哪个位置最方便最有效?你说的那个孔在电路中的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点评):
保险位置

网友:
高手佩服你了

网友:
这是断点吧

..........................

网友B:
我这基本上做同行的生意换高压板都是统一价格8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担心放不下,有线圈在不好用双面胶粘呀。

明白明白,,懂了。。

网友:
断开后级,改高压板

网友C:
屏电路可能是以前维修的人给弄坏的,一个机器出现两个以上故障的情况还是很少的

网友:
兄弟啊 这也太便宜了吧 改了个高压还修了个屏

网友:
楼主上面的帖子不太清楚   要不是看了下面的回答   还不知道改的独立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电路可能是以前维修的人给弄坏的,一个机器出现两个以上故障的情况还是很少的

这不一定哟,雷击还一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基本上做同行的生意换高压板都是统一价格80的

我们这里 50左右,“同行价格”,客户一般120起!最低 100!

网友:
1,嗒嗒声电变压器发出来的,原因是电流过大,或冲击电流过大,通过磁场作用在磁钢片上发出声音的,基本可以认为后级有短路
2,量一下输出电压,没有电压,再断开后级量一下,电压能上来,进一步可断定后级短路
3,现在都懒了,都用通用条了,不想去修高压电路了,下了原板子的元件,是为了空出空间来,也可以断了供电不理,把新高压板找一个空间安放好就行了,
4,白屏是没有屏供电没有,这是液晶的基本原理,

网友:
用上长城的板子,也不算太杂牌了

网友:
我们给同行换高压板50 有的40都换。。。真是快干部下去了。。。

网友:
看来通用板还是真是好东西,呵呵。上海这里同行LCD业就是80

网友:
很简单的故障,修高压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