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are using the wrong battery on this system

楼主(2012-01-12):
HP Q22C接机客人说不显示,我接上可调电源一看,0.01---0.90-----2.5(好像是这么多)心想是屏坏了?接外显重启动也不显,于是拆机,想想先换个CPU看一下,没想显示了(没上电池),和客人说了价装上了,客人也高兴,快捷。可是客人拿回去说开不了机,说我把他电池换了,上边提示使用了错误的电池(you are using the wrong battery on this system
Please remove this battery. Press any key to shutdown the system)只要上电池就报错,不上电池正常使用,进系统后再插上电池能用拔掉外接电源也能用,但重新开机只要有电池就报错,有谁帮一下忙,是什么问题,原CPU是TMZM84DAM23GG,后换上的不知道型号了,当时没注意,是从ASUS K40AB上取下的.

网友:
注意该客户可能赖上你,不怕,电池有序列号,可以鉴定。
可能电池原来就坏了;BIOS坏;看看有没有BIOS电池测试之类;电话求助HP。
惠普笔记本就是一个问题神话,什么都可能,伤不起。。。。。

网友:
你这换U跟电池报错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吧,是不是本来电池就是坏的,换个看看会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