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P奇怪现象!!!

楼主(2012-01-12):
  IBM  T43P用适配器有时能开机,接上电池更难开机,如果先用电池开机都能正常开机,然后再接上适配器也正常!但是用稳压电源都能正常开机!用他原来的适配器开不了机时,3V5V都为0,1.8V变成0.65V,1.5V也变为0V!1.8V和1.5V待机时都有的!

网友:
没看明白,叫客户换个适配器就OK?

网友:
是啊换个适配器啊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是用可调电源都能正常开机不,能正常开机就换适配器啊。。说得这么迷糊。。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换适配器看看;了

网友:
难道就没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确实是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你可调电源的电压有没有搞错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奇怪  3V5V1.5V都没起来   1.8V你量到的应该是你前面一次正常开机之后的残留电压,稳压电源一切正常,那就是适配器的问题了。

网友:
有木有换个好的适配器试试?

网友:
你用稳压电源嫩开机   那你检查

网友:
顾客的适配器是16.79V所以开不了机!稳压电源我调16.0V都能开机!问题还是出在适配器上!能不能把他适配器电压降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