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ad点不亮

楼主(2012-01-12):
如题:接可调电源,电流跑到2.156,正确来说应亮机了,不上内存电流是1.77,外接和内屏都不显,仔细看也没有暗屏,是ATI的独显,AMD的机器的请指点,再者求一份图纸点位图谢谢!!!!

网友:
建议先对显卡进行快加热试试,,用风枪两百多度对着显卡吹两分钟再点。,不行的话建议换个CPU,AMD的不稳定,CPU坏了,到这也不显,再不行就刷个BIOS瞅瞅。。

网友:
asus的机子不上内存多数会掉电的,同意二楼的先换个CPU试一下,如果OK了再换回客户的CPU说不定也OK了,本人曾经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用风枪吹显卡,这个方法屡试不爽

网友:
我这有台ACER 6292,电压没有输出,不知道咋整的。

网友:
换CPU先吧。你的主板板号是什么,我看我这里有没有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