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I5系统CPU的两组供电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输出

楼主(2012-01-12):
机器是ACER 4750 I5的机子,摔到,
CPU旁边一个电感虚了,
打CPU到显卡,显卡也虚了,加焊好显卡,差分线暂时不虚,
开机,诊断卡不插内存跑2A,插内存跑过2A,接着几个码就到04,电流跳不上显卡
CPU的两组供电只有一个CPU核心供电出来,另一组CPU上的显卡供电没出来,
复位都正常。
这时想请教一下,因为这机是摔的,不排除座子虚焊的可能。
CPU的两供电是不是一开机就有的,还是双卡切换时才选择输出的。。
万谢。。。。

网友(点评):
摔的。。有可能掉点了

网友:
建议换个 U试试

网友:
现在新式的机器,有很多是这样设计的,出于节能考虑当CPU负荷达到一定的时候才会开启2组供电,个人建议,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BGA摔得掉点了。

网友:
现在的情况的跑02 04 卡住,另一组供电查外围也没发
现什么问题,电流是没跑过显卡

网友:
新机器,还没接到过,应该还在保修期吧,怎么就送你这修了呢

网友:
不用修咯 浪费时间 换壳 换屏 换盘 换主板 还修来干啥

网友:
不是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