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少行信号,引DVI上的可以用吗?

楼主(2012-01-12):
VGA接口少行信号,量74上没有行信号输入,引DVI上的可以用吗?反过来DVI没有引VGA可以吗.这样做有什么隐患吗?我有几块显卡,74门电路上没有输入信号.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倒真没有试过

网友:
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不能用的

网友:
肯定不可以用的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搞明白VGA、DVI接口信号以及显示器上的图像是如何生成的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DVI口有一组模拟信RGB HV,可以让DVI转VGA用,而且74电路也有两组H\V信号输出,一路到VGA,一路到DVI,为什么不能引用呀.

网友:
可能是不行的,我改过的

网友:
貌似可以的啊,不过要断掉原先的行场信号才行,行,场都要断开然后接过去,最好就把RGB也接过去

网友(点评):
要是把原来的五根线断掉,DVI的五线接过去当然可以,楼主说的单接行场信号,你倒是试试看行吗?

网友A:
数字跟模拟不可以调用吧!

网友(点评):
DVI接口上也有模拟信号

网友:
目前正在测试一个方法,能否成功还不知道。要是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

网友(点评):
哦?很高明的方法吧!可以透露一下内幕么?

网友:
这样应该不行,毕竟一个接口的运行不是说接根线就可以的,他还涉及到反馈的问题

网友:
我要是在74门电路把两路行场信号输入改为一路行场信号输入,同时为DVI与VGA提供行场信号输出怎么样?比如:1.2.4.5脚同时接行信号输入,8.9.12.13同时接场信号输入,3.6.8.11脚分别接DVI与VGA提供行场信号输出
可以吗?

网友:
多谢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跟模拟不可以调用吧!

是行场同步吗?本人小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显卡应该是双路输出的吧,如果用DVI转VGA的头可以正常显示的话就是VGA那路有问题,如果也不正常的 ...

这位大师分析的头头世道不错

网友C:
这两天我又看了不少图纸,总算是明白了,光引行场信号,是没有用的,还要再引RGB信号才行,这样就等于一路输出信号,同时为DVI与VGA提供输入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我又看了不少图纸,总算是明白了,光引行场信号,是没有用的,还要再引RGB信号才行,这样就等于一路输出信 ...

试试能不能行 有不少显卡vga不能用

网友:
我想不能用吧

网友:
点亮VGA需要行场信号,RGB信号与15脚地址码,有的还要12脚.

网友:
只要把VGA口上的五根线断开,再将DVI的五线接过来就行了。这个问题论坛上讨论过数十次了,反复重复有啥意思?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