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上网本LOG重起。求高手

楼主(2012-01-12):
  接客户一台机器。开始时到LOG就重起,后来刷了 个BIOS 。偶尔可以进系统,但是还是重起,INTER芯片组,但是进BIOS不重起。COMS电路查了没问题

网友:
先排除外设,不行的话可能要考虑下南桥了

网友A:
可能是隐藏分区导致的硬盘分区表问题。。建议拆下硬盘用U盘进PE试下。如果可以就是分区表的问题,反之就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弄不好是硬盘分区表的问题。或者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可能是外设引起的重启,你一个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隐藏分区导致的硬盘分区表问题。。建议拆下硬盘用U盘进PE试下。如果可以就是分区表的问题,反之就主板 ...

硬盘也不是。。。裸板也是一样

网友B:
最有可能的是南桥吧

网友C:
那你就考录声卡。。。。网卡。。。。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考录声卡。。。。网卡。。。。南桥了。。。。。

也有可能吧  就是把外围设备  的拔掉 也是从起。。。有时后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有可能的是南桥吧

今天加焊南桥,涛声依旧。。。。

网友:
内存? 不行加北桥 在不行换板

网友:
现在在换一个南桥。。。。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