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把图像修出来后有一边显示有点暗

楼主(2012-01-12):
我 这里有一台联想19寸的显示器,拿到时是白屏,经查没有屏供电,把屏供电修好后,试机电脑开机自检一直到WINDOS界面有一半边一直黑屏,正常进入系统后就是黑屏那一边显示稍微要暗一点,怎么回事?求各位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屏坏了呢

网友:
测一下灯管。。。。。

网友:
楼主可以测下灯管,可能性比较大。还有排除是高压板是不是功率不够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是不是导光板老化了。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一般老机器才会出现 。还不行就可能是屏幕不行了。  毕竟之前是屏幕主供电出问题了 。有可能在之前 受到过冲击 出现问题了 但没有完全坏。 手头有屏芯片的话也可以换个试试看 。

网友:
联想19的宽屏有好几次,换过灯管后,都是屏幕上亮度不一,后来问客户,客户说没坏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可拆开看导光板匀光板之类的,也没看出是否老化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条屏线看看啊

网友:
背光问题(灯老化) 或者玻璃问题

网友:
焊灯管的时候烙铁不要停留久了,,很容易烧坏顶管的。。

网友:
最快捷的办法是测试下屏好坏,但我觉得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你不说在之前都是一般黑屏吗?

网友:
看不懂哟好多东西

网友:
联想这种半边亮半边暗一点的毛病,通常是高压条高压不足.灯管也好坏,灯管也般老化的多,发红.

网友:
屏供电烧坏过的坏,你最好查查屏的分压电路各个电源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一个是屏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哈哈哈、本人来取经

网友:
很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是不是从中间分开的,哈哈,,菜单里面有分屏显示,把他关掉就OK了

网友:
就是刚好从中间分开的,灯管我测试过了没有问题,现在客户打电话来说不显示了

网友:
显示器刷程序还能把驱动板刷死吗?很郁闷的

网友:
测灯管看看是否老化,还是高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