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纯屏 788DF奇怪问题

楼主(2012-01-12):
没事做把学校上面设计用的坏屏拿下来修下,有台能显示,就是画面变窄了,还调不了,网上说是行幅变小,测下Q414(D2058) C极变50V了,网上说正常的应该是20V左右,可是怎样搞都还是50V,对着网上说的都搞完了,没思路了,大概是哪里问题呢,大伙有经验的说下哈

网友:
crt的,都很久没有修了。忘记了

网友:
你调下高压包的电位器看看

网友:
行辐变窄 先查+B电压是否正常 一般是行幅调整管坏 还有行逆程电容或高压包问题。

网友:
宽度变窄故障一般很好查的·788df宽度调整电路有四个三极管,两个管调宽两个管着调窄。仔细测一下看看把。问题就在四个三极管附近。偶尔碰到一次数据丢了从写数据好的。

网友:
我晕,不知道弄到哪了,现在更窄了,还上下走动,有波齿纹了,那个B+电压是125V左右,没思路了

网友A:
张定文师傅,我把高压包换了之后,那个Q414的电压就降下来和正常的一样了(20V),可为什么屏不亮了呢,一模一样的屏,高压型号也是写着一样的,为什么换了就不亮了

网友:
搞了半天终于搞好了,是一个二极管坏(D413),终于能正常显示了,不过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按关机的时候,他是有个红点慢慢消去的,而不是正常的一关什么就没了,这个问题大吗,会影响寿命吗

厉害 啊 我 知道 这些 但是能不能找到 是一回事
换消亮点电路电容

网友:
那是消亮点电路的问题

网友:
CRT高手啊  !没有修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定文师傅,我把高压包换了之后,那个Q414的电压就降下来和正常的一样了(20V),可为什么屏不亮了呢,一模一样 ...

换包后要调加速和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