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硬改之后....

楼主(2012-01-12):
硬改CPU之后 是成功提升了 但是重启又变回原样
真是无比的怨念 硬改成功后开机是会出现说发现新的CPU
有F1 F2 有个是去BIOS保存CPU的配置 但是居然因为是品牌机的缘故 压根就没有那个更改CPU的选项
P5GC-TVM-WB1的主板 上面印的居然是P5GC-TVM/S的字样 BIOS真让人难找

网友:
把BIOS提取出来 修改模块应该可以吧

网友:
拿品牌机的板子搞CPU 你真厉害,重刷BIOS吧

网友:
改了能提高多少呀,估计没多少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改了吧。。。。。。

网友:
改了能提高多少?

网友:
的确。改啦也不会提升多少性能。反而提升风险啦

网友:
楼主!重新刷BIOS但是有一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