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478扫描结果,定位显存?断线?显卡?

楼主(2012-01-12):
SL400 外接有竖线花屏,内屏黑屏(有背光无图像)。下图是MATS478扫描结果。请教问题点:

1、显存问题
2、显存与显卡之间断线(当然包括虚焊)
3、显卡本身问题。

能否定位锁定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是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478扫SL400 可能低了点

网友:
外接有花或是不花,内接黑屏或是有背光却看不到字, 基本都是显卡空焊或是坏了。与显存没什么关系

网友:
我也没有新版的

网友:
重新下了饼哥的MATS8可以扫描了,最后加焊了显存好了。

网友A:
应给是GPU开焊了,从图上看 错误在   26   58    加焊显存估计用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给是GPU开焊了,从图上看 错误在   26   58    加焊显存估计用不住啊!

26 58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