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P2040不开机

楼主(2012-01-12):
一台康柏PP2040笔记本不开机,待机电流0.15A,有些大,而且1632芯片发热,换了芯片后故障依旧,应该从哪里入手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原来有个芯片TPC8030

网友:
原来有个芯片TPC8030的芯片烧了我换了还不行

网友:
你光换芯片,也不说点其它的条件谁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
上图纸,这样没法分析

网友:
可能是1632后级有短路,使它负载加大,从而发热,有时候芯片发热不一定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