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0奇怪的 有线认不到IP

楼主(2012-01-12):
接了台4520  客户说有线不上网   我直接更新驱动  可以正常上网,客户试好了也拿走了。

客户第二天就过来了,说拿回去上不了网了,  我拿来直接重做系统 还是一样。

故障是 可以认到网卡驱动,连网线一直在认IP  最后是感叹号受限制。

请问各位老大 什么问题

网友:
好像还行系统的问题,
换个系统的版本看看哪,

网友:
既然系统都换过了,这种考虑下MAC地址芯片吧  。你可以手动给机器设一个虚拟MAC地址试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换过2个镜像了  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请问MAC芯片地址怎么设置啊

网友A:
进到设备管理器 找到有线网卡驱动 右键属性

如果真是这个问题,这样只能暂时解决问题,因为你一换系统又要改。要彻底解决就要刷MAC芯片,如果是在系统BIOS中就刷BIOS,单独的就要单刷MAC芯片。
要判定还有个方法  运行 CMD  ipconfig -all

看下红色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到设备管理器 找到有线网卡驱动 右键属性

真心谢谢你的回复   但是我写了字母 还是不行哦 ~~~~~~~~

网友(点评):
MAC是数字,

网友(点评):
谁说MAC就一定得是数字啊。哪个老师教你的? 字母加数字都可以

网友A:
重启系统没如果还没行,把之前你设的取消。你用下面那个方法试下,看你机器 的MAC地址是否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系统没如果还没行,把之前你设的取消。你用下面那个方法试下,看你机器 的MAC地址是否有,

用了你的方法有 MAC地址,还是认不到IP

网友(点评):
有MAC地址 还是获不到IP 你换条思路吧,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LZ 那现在可以上网了吗?好了的话,分享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单桥的am2主板,梅毒的。故障和你这个一样。硬件没故障(因为能从集成网卡的pxe启动,十分正常),bios重写过,故障一样。装了n个系统,装官方驱动都一样。无论自动或者手动分ip都是只发不收(mac地址正常)。没办法,在bios中禁用集成的加独立网卡解决。

网友(点评):
笔记本是没办法这样弄的

网友:
用usb的网卡得了

网友:
换个外置的网卡 省心

网友:
兄弟你可以改个USB的网卡放里面

网友:
不知道刷BIOS 行不行

网友:
试下流云风 说的那样试下  有些要改成10m才行 碰到过很多这种

网友:
怎么刷网卡BIOS啊

网友:
不改网卡的办法有吗  求助啊

网友:
有时候是网卡口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个口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到设备管理器 找到有线网卡驱动 右键属性
不是随便打些字母,应该是数字或者a~f的字母,要刚好12位才可以

网友:
检查接口,接口旁电阻.
检查MAC地址
换数据泵
换接口
接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