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2-01-12):
          如题:         BD82HM55 +kb926qf EO
                    此机进水面积比较大 好在时间不长 腐蚀不是很严重
              烤干后 通电待机0.06 自动上电 指示灯亮 电流只上到 0.09  测得有一个1.2v电压出来了  显卡供电  其他电压均无 《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没有发现短路 通电之前测过的》就在这时 通电再试 待机0.01了 不自动上电了指示灯也不亮了 。奇怪了 难到好了 装上按键板开机 没法应  关机通电再试还是没反应 这下头大了 估计出问题了 。  没办法不触发查电路吧。
             测得待机 3v 5 v均有 EC供电均有 122脚 123脚 电压为 1.2v 和1.6v  。37脚EC RST# 3.3v 正常,127脚 AC IN 有3.3v
             16脚 LID _SW# 信号 正常 EC RSMRST# 有1.06v 18脚 PBTN OUT# 电压0v  117脚pw out #有3.3v  .  ON/OFF 32脚有3.3v 开机有跳变 PBTN OUT#   pw out # 均无反应 测得RSMRST# 0v  EC旁边有一个8脚的ROM     电压分为   0.03        2.23 3.3     GND     0.38        1.54        3.35         3.39   .不知道BIOS 有没参与开机   看这个机应该是参与开机的 应为桥边上还有一颗大的 bios    。      小弟现在我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我应该从哪个地方着手 望大家赐教 感激不尽!

网友:
RSMRST# 应该是3V左右吧,会不会是EC问题? 换过没有?

网友:
EC旁的ROM是参与通电的,如果你是不触发,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EC_RSMRST#    1.多 感觉不正常,有没有测过PM_RSMRST#多少伏。断开这个三极管 看 EC_RSMRST#有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