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 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2-01-12):
X40  能进PE    装XP  换了很多版本
安装启动后  跑 2 3 下  滚动条 后 蓝屏

网友(点评):
换硬盘吧!能进PE,基本排除内存了

网友:
硬盘,内存都换过了吗?

网友:
应该是硬盘坏道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分区一下用MHDD扫扫盘看看!

网友:
有可能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换根内存,看是不是兼容性问题,还不行,再测硬盘是不是有坏磁道!

网友:
这种问题,换过内存硬盘再说。

网友:
硬盘报错,换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赶紧换硬盘吧 ,我都给客户换过不少了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呵呵 多半 内存硬盘,一般都是先测硬盘,然后如果没问题才怀疑内存!

网友A:
赞成这个观点,必须用MHDD扫描下,眼睛不要眨,前500M必出坏道,而且不是逻辑的。会有红色的点提示你。如果你不会用MHDD,就把分区往后移动3G左右,继续做就过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成这个观点,必须用MHDD扫描下,眼睛不要眨,前500M必出坏道,而且不是逻辑的。会有红色的点提示你。如 ...

请楼主解释一下分区后移吧??谢谢

网友:
实在不行你装一下纯净版的试试

网友:
请问下客户系统是什么情况下坏掉的,此情况应该是硬盘分区错误,建议重新分区一下,mhdd扫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解释一下分区后移吧??谢谢

可以无损分区,往后移动分区,也可以有损分区,任何软件都可以,速度快,就是前面的位置都不分区,从后面开始分区。比如分区软件上提示你开头是0MB的位置,你就在3000MB或者4096MB位置都可以的,从那一点开始算你C盘的起点。你看到软件的实际界面你一定会懂的。

网友:
如果可以不要资料的话,建议在机器上用dm重新分区装系统,如果不能引导的话,先进pe把镜像和ghost。exe先拷贝到其他分区,再进dos格式化c盘,然后sys到c:,用硬盘重启,引导到dos下再进有镜像的分区执行ghost。exe,此方法对ibm x系列的机器尤其有效。

网友:
能进PE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90%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既然说蓝屏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改为兼容模式不行的话就用安装盘安装一下!效果不错哦!

网友:
换硬盘试下

网友:
就两个原因,硬盘或者是内存。很简单,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先低格一下 。。。。

网友:
走到哪蓝屏,为什么不找个硬盘试试

网友:
重设主引导分区

网友:
先把硬盘重新分个区再安装系统看看,不行就换硬盘内存试

网友:
硬盘问题可能性大,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