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S780集显北桥芯片型号代换

楼主(2012-01-12):
AMD RS780集显北桥芯片型号为216-0674022   216-0674024  216-0674026可互相代换

网友(2012-03-10):
谢谢分享了。

网友(2012-01-12):
那能不能用216--0752001代换??????????

网友:
你试过了? 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
LZ代换成功过?

网友:
知道CQ41 版号LA-4117P 用的北桥芯片是那个型号的吗?

网友(点评):
下图纸查下就知啦。

网友:
楼主好样的,楼主真汉子,信楼主得永生

网友(点评):
说的怎么感觉那么别扭啊

网友(2012-03-02):
宏基4530,也是这样的一个北桥,电流1.08--0.5--1.08--0.6--1.08,这样反复,请路过的高手指点,哪里坏了。没过内存还是北桥坏,已经换上一个新的北桥,以前是亮机要三四分钟,进系统正常。换了北桥后再长的时间也亮不了机。

网友:
代换还是不怎么了解

网友:
呵呵!是可以代换的 其实这些只要问一下卖芯片的他都会给你说的哈  首先是关系搞好了呵呵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以前我查是否可以26和24可否通用,楼下信誓旦旦的说不可以。最后憋得没法,换了,好了。
后来对那种没试过就在下结论的主,特郁闷

网友:
这个 楼主 已经做过验证了,留待以后见证

网友:
宝贵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