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低成本多功能熔锡炉修主板,简单且用锡量最少,用锡只有成品的五分之一.

楼主(2012-01-12):
这是我最新原创的东西,
成品的锡锅是圆的,你不能把它改长方型的,我设计的可任意组合锡合,用锡也只有成品的五分之一,(锡成本很高,我是做低锡合高度来解决的),超省钱,还多功能
利用一把热熔PPR水管的热熔器来做,成本低,热熔器网上30元-50元一把,它自带300度的温控调节,且它十分耐用,300度的温度足以化锡了,自制部份主要是锡合子的制作,你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一个或几个专用锡合,像铬铁换尖头和扁头一样,比成品好,它可拆更多的原件.
优点:
     1.成本超低 热熔器30-50元+锡合(自制)+锡 (由于锡合里无发热管,合子高度可做很低,少放大量锡)
     2.制作简单,除做合子外,只要少许木板就行了.
     3.性能比买成品锡炉强N倍,可换各种专用合子,它是一机多能的变形全刚.
     4.十分通用,你用4把热熔器组合,可做出大尺寸低成本的热熔炉了.
缺点:比合子中放发热管的热校能要低点,但是可做低高度,少放锡,可补回一点热校能.
如果你不满意300度的温度,你可把热熔器里的温控头拨一点出来或去掉热熔器里的温控,搞个电子温控,能达到400度以上,但可能不是很耐用了.
注意:我锡合未做好,还未试机,但绝对可成功.

补充内容 (2012-1-13 22:38):
自己做盒子有一定难度,如有人用不锈钢冲压再点焊锣钉,做锡盒,在网上卖,大家就方便多了.

补充内容 (2012-1-19 19:21):
14楼上成品图了,设计更简单了,但要玩这东西要一定的技巧才行.

补充内容 (2012-3-19 22:54):
锡炉是最神奇的东东,熟练后,主板上所有多脚的槽,座,包括串并口座等,,用它就能快速拆下和装上.一气喝成,爽啊.

补充内容 (2012-4-26 02:18):
[color=Red购PPR热熔机一定要注意形状,有的形状是不适合做锡炉的,还要选底座是铁板的,加工就更简单了.

补充内容 (2012-4-30 17:34):
盒子是自己先用铁板做好散件,再找做不锈钢防盗网烧的亚弧焊,烧焊花了5元,一定要买外形一样的热熔机.否则装不上或顶主板,无法使用

网友(2012-05-03):
设计的不错!支持下!

网友:
nice!

网友(2012-03-07):
这种东东挺不错的

网友(2012-01-12):
这个玩意好像稳定度和温度误差不好掌握哦

网友(点评):
温度要求高,你可改为电子温控,不用打孔,有传感器孔

网友:
这是楼主做的,太不可思议了,做工精美价格便宜还很实用。

网友:
有成品图上来看看吗

网友(点评):
我锡合做好后,再上完整的实体图,请等几天,热熔机在网上购,不是我造的.

网友:
最好能看看成品,分享一下楼主的成果啊,呵呵!

网友:
有成品图看一下吗?

网友:
好像挺好玩的= =最主要是低成本

网友:
不过这工具哪里有的卖- -

网友:
创意不错,就是不知这个东西控温怎么样。
这个好像是用来安装热接水管的东西。

网友:
将锡盒做成内外两个成回字型。外面的可浅些,用以接内盒外淌的锡。这样防止锡溅到热熔机上

网友:
9楼 说得很对,但我又想,锡合低,流到下面不会溅,如果有影响,再照你的建议去改.
盒子做好,但盒子和锣钉都未焊,做好后再上完整图和用锡量等资料,网上成品只有一个15CM-4.5CM-4CM的长槽,我觉得拆南北桥时会伤主板,我做了图上尺寸,你想简单,你就做15CM-4.5CM-0.7CM吧,通用但不安全.网上有成品炉拆装内存槽和南北桥的使用视频,地址传不上来,自己找一下.

补充内容 (2012-2-29 10:46):
由于热熔机铝块长度原因,盒子长度缩为13cm,拆内存时需小心对准.盒子无边子,按照成品做.

网友:
自己能做 就太方便了  想做神马样就做神马样   量身打造  经济实惠  有创意

网友:
这个取南北桥 还有内存插槽  主版要变形的

网友:
盒子做好今天实验了,拆南北桥可拆下,但主板起泡,失败,大家别做方盒了,长合只要175克锡,拆其它还行.铁板是水管热熔机自带的.
拆有技巧:1.锡要堆高点,锡要与焊脚接触上,2.拆AGP要左右轻动AGP槽更好拆.3.槽要对准锡合.

补充内容 (2012-3-7 09:49):
想拆装南北桥的朋友,请加装电子温控,温变要设低点,由于拆南北桥是隔板化锡,温度过高可能是起泡的主要原因.

网友:
楼主有才啊,那个碘灯拆内存槽也是你搞的吧。

网友(点评):
是的,但我那个碘钨灯只能应急拆几种槽,锡炉则不同,它即能拆,又能装,所有槽和座,感觉只有一字,爽.

网友:
不错,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有心人,有才之人嘛!
赞一个

网友:
便用方法网上有类似的二个视频,但不建议拆南北桥,主板易起泡.
地址上传不上来,大家进优酷视频上搜:
1.   电脑维修视 使用大锡炉拆卸和安装内存插槽
2.    焊接知识第二讲     (4分钟处开始讲拆装).

拆装要注意技巧:1.拆装都要用助焊剂,2.锡要堆高点,锡要与焊脚接触上,3.拆AGP要左右轻动AGP槽更好拆.4.槽要对准锡盒,此机只有13CM长拆装内存槽时更要注意对准锡才行.内存槽上有金属卡,拆装前先处理一下,否则会影响拨出.

网友:
方法很好!就是盒子不好作吧?如果有卖的就更好了!

网友:
锡炉换槽和USB等座十分方便,但存在技巧,我最近的实验告之大家.

用此炉的技巧,加热至保温灯亮,可补锡了,锡近量补高点,高出边缘,第一次不拆装槽,过一会加热灯又亮了,开始加热了,用铁片刮去表面的杂质,保温灯亮后你就可拆装槽了.
  坏板上的槽千万不要先下下来备用,是极易搞斜针脚的,装上时你就困难了,正确方法是要换槽时,先把不修坏板上的槽拆下,重复补锡刮锡,就可拆要换的槽了,当拆下坏槽后,主板此时还不能移开,迅速把先拆的槽插上,就可移板,把针脚焊得不好的地方用电铬铁补锡,就OK了.

网友:
都DIY这个了!强啊

网友:
锡过少也是不好的,热量易损耗的快,如果加热管功率过小,被尝慢,温控就不准!易损主板,我用锡炉拆过南桥的,不会对主板有什么损伤的!

网友(点评):
水管热熔机的铝块体积很大,铝块中的热可快速传到锡中去.锡少成本才低,半斤不到的锡就足够了.

网友:
太厉害了,开眼界了

网友:
很好,我也要试试哦

网友(点评):
制作中如有问题,你可找我解决,注意成品图上的要处理部份.盒子尺寸为13长-3宽-0.5或0.7高.

网友(2012-02-13):
ptc发热板 外壳材质:铝材    尺寸:100×30×6.3mm    表面恒温Ts:280±10℃  电压:220V  用途:直接加热固体和气体  可干烧 表面自动恒温  表面绝缘!!不知道在这个上放一个盒子会不会行!!

网友(点评):
我想过的,你不须要放盒子,在铝块上直接挖槽就ok了,槽很浅,挖槽比做盒子简单点,用手钻加打磨头子就行. 可能要加个300度的机械温控开关,打斜孔,传感头放入铝块中.

网友:
锡太少了也不好  温度下降快   造成加热时间长   损坏板子

网友:
家里正好有个热熔器,准备改造下看看

网友:
成本很低 作用又大 看样子也要做一个

网友:
不错!很好的创意,回头也做一个

网友:
人才,经济实用

网友:
牛  LZ 有创意 这个办法好  自己加工合意的 尺寸  支持LZ

网友:
14楼的, 人才啊,  东西看上去很实用. 那效果那? 主板变形起泡么 ?

网友(点评):
拆装槽和座不起泡,拆南北桥是起泡.由于拆南北桥是隔板化锡,可能是温度太高引起的,加个电子温控拆装南北桥可能可行,温度设低点拆南北桥主板可能不起泡.望有条件的加电子温控试拆南北桥.

网友:
有道理, 拆南北桥是需要隔板的,   但是我觉得拆桥的话还是用风枪简单些吧?

网友:
哇靠
有创意啊,这东西不是接水管用的吗

网友:
这是楼主做的,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方法很好!就是

网友(2012-03-14):
这应该叫另辟蹊径吧!低成本的锡炉制作,就是不知道实用性怎么样啊!应付一般场合应该能让人兴奋了

网友(点评):
你熟练了锡炉,你才知到锡炉的神奇,所有多脚的槽,座,包括串并口座等,短时用它拆不和装上.一气喝成,爽啊.

网友:
很有想法。建议槽子用铜板做 导热好些。

网友:
有图有真相,LZ高人,支持原创!

网友(2012-04-26):
我有一把热熔器,但对我来说做铁盒子有难度

网友:
太DIY了,楼主牛啊,要是有成品卖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有才,我也觉得做那个盒子有点难度。

网友:
价格温控更好了

网友:
非常实惠的方法,就是比较需要手工啊。盒子不好做吧。

网友:
楼主的盒子的螺丝柱子是用电焊做的吧。还要在热熔机上打个洞是吗。

网友(点评):
盒子是自己先用铁板做好散件,在找做不锈钢防盗网烧的亚弧焊,烧焊花了5元,热熔机有孔,不用打孔,一定要买外形一样的热熔机.否则装不上或顶主板,无法使用.

网友:
实惠的很

网友:
这东西温度不够。

网友(点评):
温度不够?乱说,你短接那机械温控,包你把热熔机的铝块烧化.不信你去试试看.

网友:
拆那些插座没有问题吗?

网友:
真的太方便了 学习了

网友:
呵呵,好有创意哦!

网友:
这个有太有才了,有时间自己也弄一个试试。

网友:
没看懂用什么做的。

网友:
我 原来的是风枪吹,现在看了你这个,心里痒痒的,想自己也整个试试

网友(2012-05-27):
有成品图看一下吗

网友:
楼主太牛了,见过土炮,没见过你这么牛的土炮,厉害

网友:
很好用风枪配合它拆南北桥不知道行不